精英P4M890T M2主板不跑码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1-09-21):
昨天接客户一台主机 经检测 主板问题  加电不跑码 复位灯正常一亮即灭, 拆掉主板

本着 供电 时钟复位 的原则  经检测 内存没有供电 内存是双供电 一代和二代的   观察了下  内存供电是常用的 PWM 加场管 电感组成的电路。
内存供电芯片是 RT9214
测量电感 无电压  检测两个场管是K3918的  也没问题啊  然后查电路图 RT9214  测量1脚BOOT 5.20V 2脚UGATE 0.54V 3脚 GND  4脚LGATE  OV   5脚VCC 5.27v 6脚FB 0V  7脚OPS 0V 8脚PHASE 0V然后 也有电压  其余都没电压值   怀疑 芯片坏 可换上去还是一样 现在没思路了 求大师们指点下  小弟还需要测量那些  才能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啊  测CPU供电也不对 只有1.10V正常应该1.2-1.5V

网友(点评):
把bios刷一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7脚不对、

网友:
场管D极有无短路哦,要不再换个9214试试

网友:
6,7PIN的外围元器件检查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点难修

网友A:
是不是复位看错了,一般的主板内存没有供电是不会复位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一般,很多板缺供电都会有PCI复位的

网友B:
不妨把PWM电路中两个场管也换掉试试

网友:
先把第六脚的FB反馈和第八脚电压搞出来
反馈都没有那么UGATE和LGATE不会开启的

网友:
9214 7脚电压0v 肯定是不工作,跑线看看控制MOS管 (參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6043-1-1.html)

网友C:
查下7脚的2只控制管  看我给你的贴图来修吧

网友:
7脚电压不对书,应该在1.5V以上才正常

网友:
我有个板子 这样,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cpu!供电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复位看错了,一般的主板内存没有供电是不会复位的,

没看错  复位一闪即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妨把PWM电路中两个场管也换掉试试

我试试看 有消息回复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7脚的2只控制管  看我给你的贴图来修吧

多谢  对无私奉献的朋友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是7脚两个三极管的问题吗?,修好给大家一个说明,我也在这问题有困惑呢

网友:
我有这个板子 学习下

网友:
你看上图的7脚,它有外接的三极管,看三极管是不是有坏的。三极管B极的控制信号来自南桥,如无信号就是南桥坏了,或是有断线。

感觉这个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