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火的T41在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9-21):
如题接一T41故障是有待机3V  5V  1。8V  1。2V都有,一按开关全部电压都变0看情况应该是那里有短路保护了。认真的看了主板半天发现5V待机L3 电感旁边的D32烧了。从料板上拆一换上一插上可调电源D32又烧了再换一个还是一样一插电源就烧。 这下要认真看看图纸了,D32一头接TB25脚一头接L3电感一脚。 拿掉烧坏的D32测得两边阻值都正常这下就不明白为什么老是烧D32。

网友:
那是VDD15 短路了

网友:
打一下值,不就知道了。不要乱换,件坏了要查为什么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