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纯平显示器,不显示红色是为什么?

楼主(2011-09-21):
求助。纯平显示器,不显示红色是为什么?我看了 补焊什么的都没问题难道其它的部件坏了?求助老鸟们。小鸟在线等你们!!!!

网友A:
kan看rgb有没有线段

网友(点评):
注意错别字!

网友:
CRD 是三色混合显示的 红色没有看一下视放电路 视放块看一下

网友(点评):
解释一下什么是CRD ?

网友:
视放部分及视频线,,

网友:
应该是视放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n看rgb有没有线段

呵呵.没年哈书别介意

网友:
先排除数据线吧

网友:
先看下菜单正常吗,正常的话是线的问题,不正常的话是视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RGB   补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