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个关于SMB总线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9-21):
问下大家,SMB信号 就是系统总线的3.3V电压是由南桥来的吗,不是的话这上拉电压是拿来的
2根线一个3.3V,一个0.4V,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是上拉电压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
对地阻值一样

网友:
有人知道吗,我把电阻换成电感有问题吗

网友:
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