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调适配器

楼主(2011-09-21):
平时自己用的好好的 笔记本可调电压适配器   今天一插上客户的电脑 竟然没反应  哎 亏好客户自己带的有适配器   等客户走之后 把陪伴我好长时间的适配器拆开 看看没什么元器件有明显的问题  就又装回去 谁知刚一上电压 就彭的一声 我现在最害怕听到电压爆炸了 现在修电压尽管每次都串联上灯泡 但还是害怕  再次拆开后 神呐  炸黑了  一量 保险坏  桥堆坏  开关管坏  PWM芯片坏  限流电阻 坏  还有个个头大的电阻变黑了看不清前两个色环   于是只能老老实实的换以上元件  由于没有 UC3843  只有3842  到我们的论坛一查说不能代换  启动电压都不同  淘宝了两个回来  装好之后还是不来  所有都换好了 串联灯泡还是很亮  哎 到底哪里有短路啊  都新换的  结果一测 3843又短路了 只有两个 都换了 到最后都弄坏了  老老实实找原因  结果 是一个电阻坑爹啊   其实就是一个开启电阻本身是120K 的  可我没按照原理换  而是看色环找配件 最后两位 本来是 黄色 金色  结果 电阻色彩老化一样 看成和金色一样  结果大家可知  怎么小的电阻换上去 启动电压 最少也300v  不烧才怪啊   看来真的一定得理论指导实践啊  有淘宝了几个3843  把启动电阻换成100K的 串联灯泡 现在是不短路了  但是还是没电压输出  300V 有了  然后 3843  第七脚 有8.47的电压   其它脚都没电压  当然次级也没输出 上张照片 给大家说明下都换了那些东西

由于焊过多次 开关管哪里好惨啊  大家见笑啊
更换  保险  桥堆 UC3843 原型号代换   开关管原型号代换 8N60  S极限流电阻 原来0.39 换成0.33  启动电阻120K换成 100K   3843的6脚 连接的并联的一个二极管和电阻 到开关管 G极 经检测二极管好的 电阻炸黑了 换上了个330  5脚GND经过103电阻并联个二极管也到开关管G极 二极管坏了 换了个  量所有贴片电阻阻值都正常 哎 现在换了这些还是没用  最后连光耦和431都换了 还是没用 真的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坛里师傅们能帮助分析下吗 虽然买个几十块钱 但我现在主要是想把原理搞懂 要不然不死心啊 求求你们帮下忙了

网友:
我们的要是用坏了,都给人家修。我们只修笔记本。时间花不起啊

网友:
"3843的6脚 连接的并联的一个二极管和电阻 到开关管 G极 经检测二极管好的 电阻炸黑了 换上了个330"。你换上的这个电阻大了,一般是20欧左右,你这样3843推不动MOS管工作了。另外,3843芯片的8脚必须要有5V基准电压,7脚是供电脚,感觉8.47低了一点点。

网友A:
“5脚GND经过103电阻并联个二极管也到开关管G极 二极管坏了 ”这个是稳压管吧!10~12V的。还有6和C9检查一下,是否正常?R12用22欧姆的即可。再查一下次级有无短路零件存在?

网友B:
都这样了还修啊,直接报废吧!

网友:
8脚 基准电压 没有啊  就是没有才苦恼啊 老师    另外7脚供电 原来是120K  现在我换了100K应该 电压比原来高  可为什么只有8.47呢  还有330的电阻 我明天再试下 换成20欧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还修啊,直接报废吧!

还是想修下 找到问题所在啊

网友:
3842的好修,和CRT显示器一样,还有一个检测1K的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两次淘宝的运费,够买一个的了,不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脚GND经过103电阻并联个二极管也到开关管G极 二极管坏了 ”这个是稳压管吧!10~12V的。还有6和C9检查一 ...

已经换成22欧的 还是没用 是不是7脚电压8.47V电压不够 芯片没起振啊? 可以前是120K的 现在我换成100K的 怎么还不够呢 一般7脚的电压都是多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换成22欧的 还是没用 是不是7脚电压8.47V电压不够 芯片没起振啊? 可以前是120K的 现在我换成100K的  ...

一般7脚的电压在16V~22V之间。检查R6、C9和其滤波电容性能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7脚的电压在16V~22V之间。检查R6、C9和其滤波电容性能是否正常?

3843的电压7脚有怎么高吗  他们说3842需要怎么高的电压 3843是8.5V 如果低于8点5V的话 就不能起振的话 我的只有8.47可能是不行的
可我量 100K的电阻没问题啊   要不换成56K的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3的电压7脚有怎么高吗  他们说3842需要怎么高的电压 3843是8.5V 如果低于8点5V的话 就不能起振的话 我 ...

最低电压时理论值,必须大于才行的。一般大于15V。查R6、C9以及其整流二极管性能。最好换新的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期待你能弄出来个结果

网友:
期待 你的结果啊

网友:
理论,实践。是分不开的

网友:
C9 那个50V 47uf的也换过了 33欧的电阻也换成22欧的了  现在就差R6启动电阻 不知道能换成56K吗

网友:
R6换成56K  现在7脚电压8.5V了  可还是 哎  修的心灰意冷 到底哪里的事情

网友:
难道真的有东西换完 也不能修好的东西吗  真的心好凉啊

网友:
修好了给说一下

网友:
还是没修好啊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期待有前辈们给指导  可现在没人回帖了 有时候不是买个新的几十块钱的事  是确实想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技术  希望朋友们理解

网友:
现在 7脚 8.5V    8脚2.7V   1脚3.6V  其它脚还是没电压

网友:
决定放弃 变压器之前的所有元器件全部换完 都没用   6脚还是没电压 真想不同 所有东西小到贴片电容都换完了 怎么会还不好 大家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D:
PIN8没有基准5v,电路肯定不工作,如果PIN7有大于8.5v的电压,PIN8没有5v,那3843坏的机会就很大,建议换384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IN8没有基准5v,电路肯定不工作,如果PIN7有大于8.5v的电压,PIN8没有5v,那3843坏的机会就很大,建议换38 ...

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啊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有的小元器件都换完了 还是不行

网友E:
测量3脚电压多少?如果低于1v就正常,单独给38437脚加电,看8脚5v能出吗?

网友E:
另外,你再看看功率管的G脚上对地有没稳压保护二极管,看短路没,或量6脚对地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再看看功率管的G脚上对地有没稳压保护二极管,看短路没,或量6脚对地的阻值

那个稳压管 换过了 并联还有个22欧的电阻也换过了  6脚对地没短路  有QQ吗 能加你QQ以后指导下小弟吗

网友F:
你把 3843 拿下来,单独给PIN8 5V基准 还有PIN7 10V ,然后看看6脚有没有信号。 然后再接入电路.
这个电源修的关键 就是这个 3843.  单独试验一下,能有脉冲输出就是好的,然后再接入电路,确保 7脚的电源,还有8脚的基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把 3843 拿下来,单独给PIN8 5V基准 还有PIN7 10V ,然后看看6脚有没有信号。 然后再接入电路.
这个电源 ...

是这样的  我把3843 拿下来  直接测的启动电阻往7脚 输的电  是70多V  我试过把7脚的 启动电阻 改为56K  90K  100K  都是6、70V左右  一旦我把3843 装上 7脚就变成了8.多V了 100K的时候是8.49V  此时8脚1.7V 1脚2.8V   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 大电容正极直接下面一个启动电阻 7脚怎么换电阻 都是8.5V左右 就不能高 ?用 主机的电源  能单独给 芯片加电吗  用5V和12V

网友G:
300v进IC,跟IC串并、联的原件都换了,主要是电压 电流反馈的几个原件。例如431、光耦什么的。还有和光耦一起放大的三极管,估计你的是贴片的三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  我把3843 拿下来  直接测的启动电阻往7脚 输的电  是70多V  我试过把7脚的 启动电阻 改为56K   ...

拿下来的目的是用其他的电源给3843供电,与启动电阻无关,测试3843的好坏,如果3843坏了,怎么提供启动电阻都是没有用的, 拿下来了就不要考虑原先的电路了,先测试3843的问题,如果3843是好的,然后就考虑那个大电容是不是坏了,如果大电容坏了是提供不了300V的电压的,也是不稳定的。

网友H:
期待你能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3脚电压多少?如果低于1v就正常,单独给38437脚加电,看8脚5v能出吗?

用 主机电源黄12V给 7脚加电    8脚有5V  3脚0.85V  但6脚   没电压  6脚是怎样测量好坏啊 怎么测量脉冲 难道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拿下来的目的是用其他的电源给3843供电,与启动电阻无关,测试3843的好坏,如果3843坏了,怎么提供启动电 ...

大电容也换过 以前就换过不行 原来的那个本身就有337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0v进IC,跟IC串并、联的原件都换了,主要是电压 电流反馈的几个原件。例如431、光耦什么的。还有和光耦一 ...

431  光耦换过 但是 没看到有和光耦一起的三极管 电路中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已经换了好几个了啊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有的小元器件都换完了 还是不行

估计R13你没有换,检查R13.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期待你能弄好

非常感谢。努力思考 。争取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估计R13你没有换,检查R13.

背面除了R13 其他电阻确实都没换  我每个都量过 和标称值一样的 所以没换  电容 贴片全换了 C5 50V47UF都换了

网友F:
如果 拆下来3843 没有脉冲的话,那么肯定就是3843坏了,没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 拆下来3843 没有脉冲的话,那么肯定就是3843坏了,没别的问题。

网购了 4个 难道都是坏的 ?  另外 脉冲如何测量?

网友E:
3843单独加电的时候,8脚能出5v,此时6脚电压多少?如果还是零的话,脱开6脚,再测量一下,还是零的话IC坏,另外,启动电阻不能取值太小,正常220k左右,它的作用只是通电瞬间给IC提供工作电流,主供电还是由开关电源辅助反馈绕组提供,这个二极管易损,拆下测一下正反压,

网友:
我试过,Ic单独加电,六脚应该6,7v那个样子,你把所有元件都恢复好,用测量输出电压,通电瞬间看输出电压。如果根本没电压,故障还在初级回路,电路没起震,再看看变压器各绕组情况

网友J:
3843工作起来的电压好像要12V左右,启动时电压要16V,你这个好像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3843工作起来的电压好像要12V左右,启动时电压要16V,你这个好像电压有点低了

为什么我的 7脚只有 8.5V   我换了好多启动电阻 仍然是8V多  如果把芯片拆掉  测7脚的空洞是60v呢 一放上芯片就是8v多芯片是好的饿  请问除了启动电阻那个是控制调节7脚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43单独加电的时候,8脚能出5v,此时6脚电压多少?如果还是零的话,脱开6脚,再测量一下,还是零的话IC坏, ...

我把IC拆掉了  测量了 网购回来的4个  用台式机电压单独给7脚12V电压  此时 8脚有3v    3脚小于1V正常 是6脚还是米电压 难道那4个都是坏的 ?  后来我找了个贴片的3843  6脚有10V的 可把贴片的上上去 还是一样 6脚就没电压了

网友:
不要修了吧,看来维修成本会很高的,不如换新的。

网友K:
3843 7脚 8.几V足够了,你要看的是7脚电压有没有跳变。寄来给我下就能搞定。

网友:
炸掉的电源我都是直接作废当料板的……因为即使修好了没准哪天还出问题,坏个电源不要紧,真的把客户的东西也弄坏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K:
3843 7脚 8.几V足够了,你要看的是7脚电压有没有跳变。寄来给我下就能搞定。

请问你是哪里?
加QQ联系?

网友L:
上网下个3843的典型电路不就一清二楚了吗?uc38xx的原理都一样的,只是启动电压不同,uc3843的启动电压确实是8.5v,一般测试是外加电压到7脚,然后测8脚有没有5v的基准,估计你的时维持7脚电压的电阻烧了,建议脱班测试一下。

网友:
烧了这么多东西,正确的做法是直接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网下个3843的典型电路不就一清二楚了吗?uc38xx的原理都一样的,只是启动电压不同,uc3843的启动电压确实 ...

那启动电阻最早是120K的 最早的时候都炸掉了  我换成了100K 150K  56K  都一样 启动电压在8.2V到8.5V之间

网友E:
120k电阻怎么可能炸掉,没遇到过,启动电阻改的太小会损IC

网友:
修好了给说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69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0k电阻怎么可能炸掉,没遇到过,启动电阻改的太小会损IC

是炸掉了  我看色环是120K 的 表面有两个黑洞 我量了下 变好几兆了  我那几个网购的IC是不是因为我把启动电阻改成100K  和56K把IC损坏的缘故啊?  可是就是因为我量7脚不到8.5V才 试图把启动电阻改小的。为什么 不装IC 量7脚空洞的位置 电压很高 一装上IC 7脚就只有8.5V了 ?

网友:
120k电阻只能提供几毫安的电流,7脚空相当于主要负载开路,所测电压当然高了,这种情况下,用数字表或机械表测量电压值还不一样,因为两种表的内阻不一样

网友:
换个新的吧,这样修来修去,修出来个电压不稳定就死了,到时候烧了别人的本本,几个稳压电源的钱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