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黄金版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1-09-21):
七彩虹7300gt黄金版电源管理芯片,黑屏不显示。测gpu 供电电感电压为0v.内存电感供电电压为1.8v(正常)。测gpu供电管理芯片,apw7055,8脚芯片。1脚供电为13v,5脚是12v, 其他的脚都没有电压。整个板子无明显的掉件。请教一下awp7055 8脚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和维修思路。我怀疑是这个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APW7065 查7脚线路

网友:
你量下MOS管  控制级有电压吗  有电压MOS  说不定有问题啊   没的话  那就是芯片咯

网友:
上假负载看看其他的电压有不 啊

网友:
我怎么查到这个IC是双列16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