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玩wow黑屏

楼主(2011-09-21):
Y550,小Y买了有两年了,显卡是GT130M,以前一直用的很顺手。但最近在玩wow的时候频繁出现不定期的黑屏,具体表现为屏幕在无征兆黑屏,但是背光不会关闭,然后声音卡死,接着整个机器卡死。整套驱动都更新了,也试过还原到出厂设置,都不行。而且不是由于显卡温度的问题,我把底盖都揭开了,用散热底座直接对着吹,但是还是会黑屏。无论是在打副本的时候或者是在城里,毫无征兆。目前唯一了解的就是好像只有在运行大型3D游戏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看小说听音乐倒是不会黑屏。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 显卡温度过高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下,看看

网友:
WOW升级以后配置要高了,建议开低效果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还个新的试试

网友:
把WOW里面的效果降最低吧

网友:
同为WOW友  雄起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建议直接换显卡加热好象没什么效果.

网友:
今天去维修点问了一下。他们说应该不是显卡问题。因为黑屏以后马上重启屏幕还可以亮。。。。。可以排除是显卡的原因。。。。。但是具体什么原因他们查不出来。。。。。

网友(2011-12-04):
棘手的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开机有开机声音,  就是黑屏,  到系统座面屏的背光才亮, 但是没字!   郁闷了, 我都换主板了!     对了, 外界一切正常

网友(2012-02-28):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有人修好的吗

网友:
同求!有那位大侠弄好这个问题啊!显卡都换了 还是一样啊!郁闷!

网友(2012-04-06):
坐等高手的到来

网友:
显卡降频试试,或者是兼容问题

网友(2012-06-08):
Y550怎么老出这种怪问题呀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就可以了呢

网友(2012-12-06):
楼主 解决了吗? 我看坛子里面有好多人遇见这个问题 我这个Y550  也是这个问题 普通上网什么的都正常  一玩大型游戏 就黑屏 有背光  重启以后正常使用

网友:
联想的Y系类机器就喜欢出这样的显卡问题, 还有就是显卡拖不起 ,

网友:
散热片和显卡接触不良,导致散热不好

网友A:
先借别人的显卡来试试,

网友B:
Y550 散热是问题

网友(2013-12-23):
难道这个Y550真不是显卡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