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显示器无法开机

楼主(2011-09-21):
9417-HB2   偶尔能开,但有时就无法打开电源了,如何检查?谁有图纸

网友:
是不是开头坏啊!测一下输出12V 5V 有不

网友:
查板子上I801 一脚接的一电阻R804   3M  变成 2M,不知是否是此原因?

网友:
高压条好的????驱动板什么的 去查看吗??

网友:
测电源有无电压输出,有的话测开关按键没无老化,排除按键电源就是驱动板问题
,重写数据

网友:
查I801各脚的电压,不稳定,是有是无而且变化,5V低偶尔可以打开电源

网友:
吧300V  大电容换了

网友:
电源板输出5 V12V 都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只有5V 还时有时无,偏低,12V 就没量出来

网友:
当5V有的时候,量在5.4V 上下跳动,怀疑光耦坏换了后现象依旧,最后换了431后5V电压 变成 5.12 V 左右不再变化,此时启动正常,看来是431 性能变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