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2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1-09-21):
接台东芝L202笔记听客户说之前被别人修过换过大电容。用了一个月后开机不显。现在拿到我这来修,拆开一看果真大电容被焊过。940北桥也做过,上电流测式不跑内存以为北桥问题于是加焊北桥,但结果还是一样。我以为没有加焊好(毕竟940的北桥球有点密)于是拆下来重植(植这个球真难植,标准是用0.5的但我是用0.45的植了3次才植好)焊上去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先测下电压吧,测下发现有电感(L503)没有电压。找图纸看下在论坛没有找到L202的只能找到了L200(不知道能不能通用后来看下里面的东西都一样)发现在电压是ADP3209发出的。但我查图纸和我主板上的引脚去不一样。救高手指教

网友:
下面两个图不用看,我发贴少不会上传,图片重复了请凉解。图纸上的ADP3209 的供电是24脚但我板上的ADP3209供电是32脚不知何解请前辈指教

网友:
芯片引脚方位数错了吧

网友A:
既然没错,那相同的芯片你为什么测出来的和图纸上的不符合?

网友:
新手路过~~

悠澜客 -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错,那相同的芯片你为什么测出来的和图纸上的不符合?

请指教,你说这个芯片(ADP3209)第一脚在那边,图片上可以看清的。如果你说的顺序和我的一样那就是顺序没有错。如果顺序没有错的话我更迷糊啦??求解

网友:
加的电容看看

网友:
芯片标记点处为1PIN,也就是板上的大直角标记那里。

网友(点评):
我是从那里数的啊

网友:
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