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7-V2

楼主(2011-09-21):
该主板不跑码诊断卡显00,上假负载测PLL电压0.96,CPU内核0.96,复位0.35,基准0.96,上真负载CPU电压1.35,还是不跑码,下一步该怎么修,北桥换过了,南桥也加焊过了,U座也加焊过了,时钟正常,该怎么修

网友:
好像没刷bios啊

网友:
我怀疑是CPU电压低引起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谁有这机芯的图纸呀,借来看看

网友:
没人愿意帮助呀

网友:
这么多都干过了只能刷bios了。

网友:
但是CPU电压低呀,这是个关键,只有1.35伏,上的真CPU

网友:
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
谁能给个图

网友:
把其他的供电查下 重点查下CPU那块!

网友:
其它供电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