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01不触发

楼主(2011-09-21):
DELL 1501 待机电流为0.11 MAX8743在待机就输出1.2V,我想肯定不正常的,换个MAX8743 跟北桥都一样的. MAX8743 10 11脚没开启信号没电压怎么会待要就有1.2V输出呢.

网友:
论坛的高手都那里去了呀此板是广达FX2的板.原始故障是跑87加焊了一下北桥就这样了,换了北桥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认为是板子某处有脱焊,焊了北桥后,因为板子受热,故障点表现的更严重了,所以换个思路,去找找别处的脱焊,比如:io

网友:
老兄不是脱焊吧,这机子待机不可能MAX8743有1.2V的呀.我拆掉北桥还是有1.2V呀.我想问一下那位老兄修过这板子待机有没有这电压.

网友:
EC的问题吧,以前好像遇到过

网友:
EC 开启信号都没有呀.不会是EC问题吧老兄能确定不

网友:
EC 拆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1-10-21):
我也有个DELL1501的,通电一瞬间有1.2v出来。但是马上就没了。。现在是加不起电来。。

网友:
哪的电压窜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