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ZR1烧黑了是今天刚接到的一台

楼主(2011-09-21):
ACER  3680 ZR1烧黑了。。是今天刚接到的一台

网友:
电路板层间短路了吧。

网友:
进水了?是电池充电那块儿的吧,现在什么情况?有的就没得救?

网友:
这 应该断线了把 楼主是打算慢慢飞呢 还是换板子额

网友:
烧得爹妈都不认得了。希望板层没事

网友:
清洗一下看看PCB有没有断线,烧焦的话只能换板了,轻的话可以自己连一下

网友:
一般不得烧中层,换了就OK了

网友:
修不好吧!  换个稳定

网友:
想修可提供原图,元件号.

网友:
我接到这板子就会直接换板

网友:
换板了吧该

网友:
这个不好修吧。

网友:
看样子,板层问题不大

网友:
真的假的  还能用吗

网友:
修 不是问题, 收费是个问题。 少了对不起自己,多了客户不干

网友:
修麻烦换板好点,这种故障好跟客户沟通

网友:
这板要是没伤到内线还是可以修复的,你运气好,我手里一HP515板子打的连芯片都快没了还伤到内线最后没搞好

网友:
PCB 内部 没有 问题的  换 了  就好

网友:
有的时候  忽悠的水平 比牛X的技术 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