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变形还有救吗?

楼主(2011-09-21):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R528的机子,客户说是夫妻俩打架给摔了,拿过来一看,屏碎了,想这应该换个屏就好,接外接不显一看电流不跑U,没办法拆机一看班子有点变形,而且显卡和北桥都被干过,那位师傅帮帮小弟的忙,变形的板子能不能修复啊
显卡
三星

网友:
一般焊盘都掉了,只能放弃。
同意楼主:
5.0
wugaoshang
同意楼主:

网友:
换板吧 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断线是摔机的典型问题,有救的话得看你的运起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建议换板 那 种板子变形了的 修好用几天就坏了 而且是修不好的的 焊盘 都、掉玩了

网友:
三星板薄的,这种情况即使修好估计得很大的精力。时间都浪费了。

网友:
直接报废 换个板 估计这2夫妻不换了 因为换屏 加换板 还有外壳 神经病才换 都差不多2000块了 说不定还要换硬盘 兄弟 你是新手 想揽个活 也要看能不能吃的下啊 ! 估计是人都会晕啊

网友:
板材坏了中间有短线或开路的线路查也查死人不建议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