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s2c 有供电无复位。有图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09-21):
主板型号:Ga-g31m-s2c        故障:有供电无复位,代码00
此板送来的时候,插卡检测无复位,测供电基本正常。有图
CPU供电:1.3V

总线供电:1.21

内存供电:1.85

南桥供电:1.26

南桥:1.5V

CPU复位:0.23V

CPU时钟:0.47V

PG:1.21V

IDE复位:0.26V

PCI复位:0V

修到这里无从下手了,IO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行,电源芯片用的是ISL6312 ,EN和PG 和VCC 都正常。请路过走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在检查一下北桥供电看看。

网友(点评):
北桥供电管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此板已修复,早上又给客户打了个电话,详细问了一下这块是怎么出毛病的,他说前段时间有半个多月没用,再开就开不开了。原来是这样,我用酒精把主板清洗一遍,然后又在电炉子上洪了10几分钟。然后试机正常,

网友:
很明显复位未完成,查南北桥时钟

网友(点评):
CPU PCI-E 内存的时钟都有电压

网友:
貌似北桥没复位

网友:
全板无复位,换一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北桥还有一个1.8V呢.

网友:
正好有出图纸给你一份

网友(点评):
要用户名和密码。是多少能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用户名和密码。是多少能说一下吗

网友:
我上次也修到过一样的板子,BIOS刷了,I/O换了,南桥换了,CPU座换了,主供电电压都正常,只有北桥没换,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图纸怎么打不开

网友:
不妨将外设先拿掉试试

网友:
根据你给的资料。。是全板没复位。。应该是南桥没满足条件或者南桥坏。

在确定时钟正常的情况下,,检测U供电管理有没有发出PG信号。。IO有没有发出PG信号。。

都有的话,就可以试着换下南桥看看了。。

网友(点评):
PG信号已经发出了,

网友(点评):
此板已修复,早上又给客户打了个电话,详细问了一下这块是怎么出毛病的,他说前段时间有半个多月没用,再开就开不开了。原来是这样,我用酒精把主板清洗一遍,然后又在电炉子上洪了10几分钟。然后试机正常

网友:
打南桥二极体值看看坏没

网友:
此板已修复,早上又给客户打了个电话,详细问了一下这块是怎么出毛病的,他说前段时间有半个多月没用,再开就开不开了。原来是这样,我用酒精把主板清洗一遍,然后又在电炉子上洪了10几分钟。然后试机正常,用了大概两个小时,没问题。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我的一块V星P35主板,开关上有5V电压,按了没反应,碰了南桥旁边晶震偶尔能开机,已经换了晶振
谐振电容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
什么也没换就清洗了一下?

网友(点评):
对头,什么也没换就用酒精请洗了一下,洪干就行了

网友:
呵呵,那就是CMOS复位不正常啦.

网友:
总复位都没有,但有时钟 这张状况估计是桥的问题 先南桥后北桥,当然要先测量下IO发到南桥的信号正常不

我是新手 估计思路是这样 信号是比较难修的 涉及到信号的 基本都是跟桥有关
你烤板之后问题恢复  更说明可能就是桥有虚焊

网友(点评):
虚焊可能性不大,我电炉子烤的,温度100百多度。

网友:
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