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改板

楼主(2011-09-21):
今天改了一个HPvs17e显示器,由于该显示器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的板子。电源板坏了。所以单独加了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改完板之后,灯管亮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源指示灯亮的时候灯管不亮。请高手指教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请赐教一下。

网友:
还没有改过,呵,帮顶一下,高手来指导

网友A:
这个还没有碰到,只要驱动所要的电压都正常了,指示灯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碰到,只要驱动所要的电压都正常了,指示灯应该是正常的...

我也觉着没问题,谁知出现了这毛病。这不到论坛请教来了。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当加一个12V5V的电源板,用这个板子带自带的高压跟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当加一个12V5V的电源板,用这个板子带自带的高压跟驱动板试试

这个显示器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体的,我把电源和高压拿掉了,只留下了驱动板,然后加了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B:
接线有问题,你仔细看看。一般驱动板要5V供电,而高压板要12V供电。点亮高压板要有B_ON,这个B_ON是从驱动板发出来的。

网友:
B_ON开启信号极性反了

网友:
看看板子的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线有问题,你仔细看看。一般驱动板要5V供电,而高压板要12V供电。点亮高压板要有B_ON,这个B_ON是从驱动板 ...

我就是这样接的。以前这样接从来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
求高手帮帮忙吧。火烧眉毛了!!!

网友C:
原来的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机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你新换的高压板是高电平有效的。所以出这个问题

网友:
PS-ON信号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机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你新换的高压板是高电平有效的。所以出这个问题

谢谢。
哇,终于又知道了一个问题。驱动板有高电平有效和低电平有效的区别。以前也是认为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驱动板给高压板的开机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的,你新换的高压板是高电平有效的。所以出这个问题

请问该怎样解决啊。

网友:
开机线接反了

网友:
电源板故障  。。把电源板修好了 5V  12V输出都有的话,你就把高压板改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该怎样解决啊。

加个反向器,

网友:
把高压启动电压拉来电源指示灯上,这样就同步了。哈哈

网友:
9楼说的有道理,LZ可以仔细看一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