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密码破解转换

楼主(2011-09-21):
用IBM密码破解软件读出来了,不知道怎样换算,清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左上角的(A-A off) 转成 On。

网友:
读出来了,输进去怎么还是不对呢?

网友:
好象后面显示的是不对的,把330的数据改成00试一下

网友:
兄弟你的机子加密了(TPM嵌入式安全保护). 需要更改bios 资料或重刷密码芯片资料。

网友:
BIOS我刷过了,密码芯片资料我没有啊,麻烦胡兄给发个啊

网友:
搞定了,买了个码片资料,刷上去OK了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你把0x330的密码改给别的密码 在刷进去

网友:
ibm机子的密码是烦人,还有电池被锁了也难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