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下,我修的一个三星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通病。

楼主(2011-09-21):
本人上个星期修了一个公司里的一台三星19寸液晶显示器通电后面板指示灯不亮的故障。  最后查了半天,由于一个型号为SB3100二极管击穿引起的。导致测量很多地方都是通的。 走了很多弯路, 电源板的型号发给大家看下MD5NPW1904SS   (A)05718,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到过,今天本人真有幸又接到一台同样型号的显示器,拿过来一看是同样的毛病,这下我也可以秒杀电源板了,二话不说,拿起烙铁就把那个型号为SB3100的二极管干掉,换上一个新的参数合适的二极管,通电试电源指示灯正常了,开机一切正常,收费120元,真爽啊,真是天助我也,又让我撑握了一个电源板的一个通病,好高兴。本人不才,发这个经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快速判断此板的故障。
最后我来发几张图片给大家瞧瞧:

一、大家可以看到我撬起角的那个二极管吗,它就是元凶。

二,给它来个写真   (记住,就在这个位置)

三,电源板子反面也亮个相,

四,把它捉拿归案,放在化验台上准备验尸,这个二极管型为SB3100,根据二极管参数识别大法,这是个耐压为100V,额定电流为3A的二极管。那个二极管是个通病,我为了撑握他的特性,现在就换个原值的上装上去,如果客户用一段时间还来返修,我以后就吸取经验,以后通通换大的上去。因为我的经验也不多,都是自学的。

五,万用表蜂鸣档测它的正负极,数值为0

期待明天又接到液晶显示器。我最近太喜欢修液晶显示器了,都是些很好修的故障,比电脑主板简单多了。
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星期发的那个炸电源的吧,那个电源板没有炸之前也是很简单的,被我误炸了之后修起来还算有点难度的,搞得一身汗。各位新手都从那个例子中,学会怎么串灯泡了吧。我也要牢牢记住才行,因为我也是新手。
至此本通病演示结束                                                                                                    武汉广维电脑科技
                                                                                                    2011.9.21  晚上8点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我修了好多了,就是那两个二极管坏。一换就好。

网友:
学习了,我今天接触的是机器无法开机,测量电压都正常,触摸板二极管测得也是好的,驱动板出来的两个电压key1(1.8V)和key2(3.0),这种情况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看样子那个整流二极管不可靠,建议换用参数稍高些的管子。

网友:
这样的话最好选用耐压值高点的二极管

网友:
是否是通病等待楼下验证,,修过几台三星的还没碰到二极管击穿的..........

网友(点评):
我碰见过

网友:
千真万确,一换那个二极管立马就好。你也有机会遇到的。

网友:
看位子是输出整流管。

网友:
三星机修了不少,二极管坏得不多, 早期NT68F63LG 芯片不良, 导致程序出问题,后期高压器板和电容故障率高, 驱动板偏色和不开机也常见

网友:
很常见的肖特基嘛,

网友:
呵呵,不错,这个管子应该是变压器输出的管子,呵呵,,

网友:
修过不少三星的坏整流二极管的确实不多见哟~

网友:
我可没你那运气,连着修了两台三星花屏,都是更换驱动板解决的,原因是老的驱动板的程序老是刷不成功,一气之下都换了。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还真没见过三星这个东西坏的

网友:
这个整流2级管坏的还没碰到过啊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检查出来的

网友:
你的这个 故障 我修过 2台,,不是很多,应该不算通病,三星的通病就是 高压线圈爱烧,驱动板数据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