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USB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21):
     一海尔W66集成显卡的笔记本,  擦USB鼠标上去显示 无法识别    擦 U盘上去能正常使用      系统已经重新装过  还是一样     USB供电正常稳定  阻值也正常       本人 怀疑BIOS《和南桥》  但没程序   哪位大虾有帮忙发一个  谢谢   主板不知道是940GML的北桥《显卡集成》       板号N211   NPB  VER;D     急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机子的问题吧,换鼠标看看

网友:
不知道,没有接触过这个机器

网友:
最好换个鼠标试试,...,确定是否是电脑问题

网友:
我  晕   鼠标我都换过了

网友:
电压稳定不一定就正常,以前修过这种问题,大多都是因为电流不够带不起负载引起。主要考虑USB供电电路和南桥!

网友:
  那 为什么能带的起U盘 呢     我 也很怀疑南桥挂了     客户就是外接了一个USB什么 东东烧掉的   开始那机器 没待机   公共端烧了    5M也烧了   USB    5V直接是从5M那里过去的

网友:
可是我还是太肯定     会吧会是BIOS  程序坏了 ??????、

网友:
怎么会更bios沾上边的呢,你换个鼠标试试啊

网友:
哈哈,是系统不良,重装就好

网友:
南桥挂了吧。上次有一天lenovo的机子也是这种问题U盘可以用鼠标就不行

网友:
不可能是南桥吧?如果是南桥你U盘也能用?

网友:
新手路过~~~~

qq120951795 -1 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真不干确定,,你加焊南桥试试,,,好个通知一声哈

网友:
系统问题啊,

网友:
此机以修复   南桥有问题了   楼上麻烦看清楚再答

网友:
谢谢各位了    修了好多天  开始客户以说不动桥   郁闷死了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我还真是以为是鼠标问题。看来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以前碰到过几次。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估计是南桥供电问题

网友:
先换鼠标 再换南桥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已经 修好了   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插上测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