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芯片组怪问题

楼主(2011-09-21):
V3000 965芯片集显的主板,开机能亮,但是锁触摸版的灯和电池灯一闪一闪的,开机停到检测BIOS时间不对的地方停住,按F1没有反应,IO换过了,键盘旁边的排容也换过了。但是按大小写有反应的。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V3000 965芯片集成显卡主板和V3000 965芯片组的独立显卡BIOS可以通用不。。因为没有编程器,也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
不能互换的哦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要不换个南桥试下吧

网友:
感觉bios与io的问题,

网友:
最小系统加键盘开机正常吗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明天刷个BIOS看看。。。

网友:
HP V3000 965集成显卡主板BIOS

今天机器搞好了,刷BIOS就好了。

V3000 965集成显卡BIOS

网友:
噢 高手,路过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