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一体板怎样改高压条?

楼主(2011-09-21):
本人接修一台联想L196WD显示器花屏,用单独12V外接供电的套装测试为驱动板坏,和客户谈好价钱,改装驱动板,驱动板接5V,地,之后找不到原机高压板开关控制脚,它的高压板有一个竖起的小板子,是以INL837为主的高压电路,上网查此芯片开关脚,应该是第8脚,第8脚经过2个电阻到主板第2角接口,我把驱动板上的高压开关脚接到此脚,竟然一亮就黑了,不知哪位大侠改装过此机的高压板,望赐教。给各位上个图看看

网友:
主要是想改驱动板目的。只是不知道驱动板开关引脚接到此机的高压板哪个接口

网友:
查原来驱动板进来的开关线是那条。

网友:
你有没有考虑过原机的高压或者灯管有问题呢?我前几天修过一样的一体板 你的控制脚应该没错

网友A:
你加个高压条啦。。。。二灯不是好贵。。。

有些高压板改不了得。。。

网友:
试试先不接亮度控制线看看,一亮就灭再把亮度控制线接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加个高压条啦。。。。二灯不是好贵。。。

有些高压板改不了得。。。

高压供电18V太高,普通高压条12V,除了4灯的高压条现在有宽电压的,2灯的现在没有,改过发烫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板子,改通用驱动板后经常出现时而暗屏,时而正常的情况,不兼容

网友:
亮度控制脚,接一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供电18V太高,普通高压条12V,除了4灯的高压条现在有宽电压的,2灯的现在没有,改过发烫亮一下就灭了

你想改都可以。。。你先在原来的驱动板找到个控制线接回来新驱动板控制线就可以了。。。

问题你要确定是不是灯管问题先。。。还你这种问题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在后级5V那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到地

网友:
就是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的问题
一般驱动板输出的开关信号都是高电平的,而你的高压板据你所描述应该是需要的是低电平开启
可以自己加个三极管做倒相,也可以在立起来的小板上找到那个三极管,把高电平的开关信号直接接到C极就可以了(原机的开关信号应该接到这个三极管的B极的)

网友:
还有,你必须先确定你找到的立起来的小板的那个点是开关信号,如果你找到的是亮度控制信号那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