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掉电问题

楼主(2011-09-21):
机子刚到手时,有时开不起来,有时开起来显示DELL LOGO时的滚动条没显示完就掉电,拆开看显示以前焊过就直接焊显卡了,以为没焊好就重新植珠,这下可好连显示多不显示就掉电,后来发现触发后,南桥就慢慢的开始发烫,接着就掉电,南桥换过也一样要发烫,拆掉显卡南桥也一触发就开始发烫再掉电,

网友A:
重新把显卡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把显卡植株!

现在问题主要是南桥发烫,就是显卡拆掉也发烫掉电

网友:
那只好换掉南桥一试!

网友:
南桥也有问题吧

网友:
该不会是把板子搞短路了吧。还有就是你在做桥的时候可能碰到桥的周围原件了

网友:
看看各项供电电压都对吗?

网友:
估计板子上有小块霉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