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86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21):
昨天客户拿来一个神州优雅HP860的机器,说是突然不开机了,然后把机器用可调电源测了下,发现插电待机电流很大0.1多,然后跟客户报价留机。
昨天一天没时间来修这个机器,心想肯定好修待机电流大,今天把机器拆开,开始搞它,插电摸主板,很明显的IO  KB3926挂掉了,心想肯定就是它了,找件换上,插电没大电流了,待机正常,于是插上开关板按开关,让人揪心的时刻来了,电流跳到0.09就掉,按一次它掉一次,太不给力了,以为IO没焊好,再拖焊一遍,故障依旧。

心想肯定还有别的问题,量IO的95P,RSMRST#有瞬间3.3高电平,IO应该正常工作了。

量6P,SUSB#有3.3瞬间高电平,16P,SUSC#有3.3瞬间高电平,说明南桥已经正常工作

找到广达上电时序

量98脚有高电平输出

但是99脚没有电压输出,量99脚对地阻值只有5,故障找到了。
将99脚挑起,量焊盘对地5,说明IO没问题,是后级有短路
于是搜索MAINON到的地方太多了,晕了,只能放到一边,等快下班的时候没人了,静下心来一点一点断开MAINON的后继,当找到PU7的14脚,断开PR129,98脚对地阻值变成9,但是PU7的对地阻值不正常,于是让PU7换掉,把PR129焊上,阻值上来了,但是还是偏低。

哎,继续拆,当拆到PU4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阻值升到300多,在料板上找到配件把它换掉。

拍得太不清楚了,山寨的iphone就是不行啊,这时候已经可以触发了,但是开机大电流,我当时就崩溃了,满板子上找哪个件烫手,最后在板子的背面找到一个八角管子,

将其换掉,电流跳变正常,上U,内存,接屏亮机。
各位大虾有钱的赏点分啊

网友:
你不错,应该向你学习

网友:
没头绪。还是有点迷迷糊糊

网友:
楼主给解释下八脚mos管

网友:
你的iphone 太叼了  让我也有了买的冲动啊   呵呵  不过建议LZ 下次不用在拍实物图了  多搞点PDF 就OK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俺没说是MOS管 看主板走线不是MOS管 有块一样的料板  直接就换上了

呵呵 这习惯不好    其实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
这个已经超出专业理解范围了

网友B:
   不是不给分呀  你的图也太不给力了   再说要是我直接挑起IO脚 使用”烧鸡大法“加3.3去烧 不是一会就找到嘛  不需要那么慢慢找 量大的地方没时间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给分呀  你的图也太不给力了   再说要是我直接挑起IO脚 使用”烧鸡大法“加3.3去烧 不是一会就找 ...

大哥这是信号,直接用烧鸡?你真是神马,能烧我早烧了

网友:
路过,大哥都有才 烧鸡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