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不到十分钟就灭了!!!!!

楼主(2011-09-21):
17寸正屏明基显示器,开机不到十分钟就灯管就灭了,但屏幕有显示。灯管颜色正常。想改个高压的,但找不到12v 的那个供电,开机量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12v,只找到一个3点多伏的开关信号,还有几个5v的电压。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过十几分钟灯管就灭一般是灯管有问题,你查查,             你测电压需要测三个脚的二极管输出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可能是灯管虑焊了吗?是不是测双二级管中间的那个脚,我断电测那块电源板上的那两个双二级管都是好的。那个12v也到接线插坐那里啊?    谢你的回复!

网友:
一般的都是双二极管是十二和五V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不就懂是哪里问题了嘛

网友:
顶5楼 你插个灯管试下嘛!

网友:
12V很好找的啊,还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12V很好找,找吧

网友:
先排除灯管在查修高压电路!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大家都知道大概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但是先从灯管入手呢(换灯管或加焊)还是先改高压板先呢?

网友:
先测12V和5V,没有的话修电源板.

网友:
三星这种高压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碰到个三星的也是这样问题  后来修板好了

网友:
电源次级输出电压用25V或者35V电容的那路电压应该就是12V高压板供电电路

网友:
去掉高压部分看行不行,行就是高压部分,不行,换了光耦看一下

网友:
你找一下 肯定有12V的 ,灯管试了没

网友:
这种问题是高压板的问题多。

网友:
开机较长时间才灭的,多为电源供电问题,如果是灯管或高压包有问题,直接闪一下就灭了,岂能维持十多分钟?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就一小块的电源板12V不难找才对吧!最直接的办法量电容2端的电压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最好是去保护先看一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