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输出16V电压

楼主(2011-09-21):
今天维修一个长城电源。刚拿来是不开机。量了下绿色线5V有,短接绿色没有电压输出。换了个7500B和一个性能不好得输出三极管(装在铁片上三极管),短接绿线电源风扇转了。我以为搞定了。我就再测量了下各组电压。大吃一惊12V都变成16V多了。再各组电压都量了下,其它得都高1到2伏多呀。我就再换了7500B 三极管还有光偶。还是一样。16V得电压。没有办法就换339 和大电容还是一样。请大家指点。指都。
(忘了绿线电压6V多点。)

网友:
看看待机和IC供电是否正常。查7500  1    8   11脚原件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压的反馈电阻有问题,才使全部电压升高

网友:
电压升高肯定是PWM这一块出了问题,首先检查基准电压和反馈电路。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保护电路竟然没有工作,你要仔细查下反馈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