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写失败

楼主(2011-09-21):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程序和软件没错的话就是MCU问题了,可先擦除MCU试试.再就是有些电脑主板性能不好也出现这种情况,今天的换了一张杂牌G31主板后就出现了这种状况,换MSI 865PE主板再刷又正常了.

网友:
现状一个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