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打印机,打印的时候会出现一张白纸一张打印的

楼主(2011-09-21):
为什么我的打印机,打印的时候会出现一张白纸一张打印的

网友:
我明明只打印一张纸,却出来两张,一张白纸,一张我要的

网友:
是不是进纸的问题。还是你纸张设置

网友:
有可能是分页器出问题了

网友:
或者是离合齿轮磨损了

网友:
哈哈。重新学习一下电脑,跟打印机好像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网友:
是什么打印机啊

网友:
你看看你打印机的设置

网友:
如果是激光打印机 应该是搓纸离合器损坏了

网友:
是不是纸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搓纸轮带纸啊

网友:
换分页器吧

网友:
应该是进纸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2011-10-30):
是你打印的文件有问题吧。经常遇见过

网友:
大哥   打印的时候先预览一下嘛   这样才能确定是你的打印机问题还是你文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1文件问题2纸张设置3进纸部分

网友:
说清楚些呀,是不是每次都一样,每次都一样的话应该是电脑设置问题,若不是就是走纸问题

网友:
有试过重装驱动吗?

网友:
我也遇见过 是你处理的文件的问题不是打印机的问题。

网友:
请把你的打印机的详细型号说一下。这样才能准确的给你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