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 会偏低到1.6-2.3v 和2.4-3.2v?

楼主(2011-09-21):
请问待机时就有3v和5v ,在没触发,它们会偏低到1.6-2.3v 和2.4-3.2v?一会又回至3.3v 和5v !不明白!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表不够精确……地建议直接接在VGA接口处  不够精确的表量电感两端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
  其实你的待机有可能是对的  不用怀疑……

网友:
首先你要看看开启信号有没有变化

网友:
谢谢!但我已经用两个表来量,问题一样!

网友:
Mos 管已经有3.3v 和5v !但两个电感 会偏低到1.6-2.3v 和2.4-3.2v 。请教

网友:
可能是后面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以前一直在变化的

网友:
查反馈电路   那些地方看看

网友:
你量电感那里有一端应该是有变动的,因为有一端是PWM电压,你要测电感的另一端的直流电压。

网友:
如果是真的三五伏跳,那你要查查19V是不是在跳 了。

网友:
觉得应该是3,5v电容问题

网友:
新手路过,高手快来回答

网友:
那就换个电容看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