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很老筆記本應用硬盤40g或20g

楼主(2011-09-21):
t22 p3 900m 內存256+256 ide硬盤20g 壞了 應換40g 或20g 但換40驚認不到新盤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應該不會認不到吧, 頂多是認的容量不超過32G, 或認完後在BIOS卡死??
BTW, Raypang.... 你是否那邊的那位??! 怎麼在這又碰到你了.....
我自己試過在老或的P75本本上裝40G的硬盤, 但它只認到8.4G (原來的是3.2G盤), 之後用EZ-Drive這軟體把它搞定.

网友:
重做系统试一试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