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点位图中这样算经过南桥吗???

楼主(2011-09-22):
这是南桥,请问一下这样的情况是   经过过孔呢还是   进了南桥又重南桥出来 了???

第一情况是  经过过孔!!!!第二情况是  进入南桥了  又重南桥的另一点出来了  我是想问这个图是哪种情况··

网友: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 不是一个意思嘛

网友:
不一样!!!   第一情况是  经过过孔!!!!第二情况是  进入南桥了  又重南桥的另一点出来了  我是想问这个图是哪种情况··

网友:
信号经过南桥

网友A:
有红点的,是的把,只有黄线就不是了

网友B:
好像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红点的,是的把,只有黄线就不是了

重同一个点出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吧

你觉得不是吗??我也觉得 好像没进到南桥里

网友:
这个信号是经过南桥的。

网友:
只要有红点,就是经过。看这图应该是IBM的,楼主找个废的IBM的板子看看对比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哦 谢谢你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