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康柏笔记本装系统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1-09-22):
一台康柏P4老本子,845的。用GHOST版本的XP,能拷贝完,进去安装的时候进度条一直走,不进行下一步。用安装版的XP也停在安装界面,剩余时间始终是39分钟。但是用GHOST的WIN2003进度条走大约20秒能安装,把硬盘拆了放其他笔记本上正常,硬盘检测无坏道。请问下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没?

网友:
百度一下就有了,可以优化加速的,看看下面的百度贴吧帖子: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155402

网友:
不懂在检测什么飞机。在没换系统前是否一切外设正常

网友:
真的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在主板上了,要是排除了软故障了,这个故障就不好修了,我修过这样,有换难侨好的,也有换北桥好的,具体没有什么牛比的办法,测试不了那里的信号出了问题,都是靠经验搞的,希望高手出来灌水

网友:
你插了几根内存?是不是不兼容,找根确定是兼容的单条内存试试。

网友:
硬盘有木有坏道,内存看看

网友:
不是很懂哦

网友:
内存 主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学习了!这就麻烦了

网友:
我也从来没遇到过,明天再研究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版本的问题了,现在一般是SP3的系统,有些老机器可能不兼容哦,可以找个SP1或SP2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