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TEN ADS1102CAL反映超慢

楼主(2011-09-22):
安泰信ATTEN ADS1102CAL反映超慢每当测试个波形的时候把探头放上去都要等好几秒才出来波形 有的时候没反映 还要按下AUTO键又要等几秒钟.怎么都还没模拟示波器好用 晕倒.而且画面也不流畅 好像很卡似的.请问用过这种的师傅看下是不是没调试好 .

楼主可能调的响应时间不对, 还有AUTO不是万能的, 必须用单次触发捕捉, 还有对波形的判断,数据是否正常, 就如LPC 一次波形 就有9个脉冲, 模拟是看不到的一闪而过,
还是数字的好用点,你自己多摸索经验,看看喜哥的帖子吧

网友:
数字示波器的反应是会比模拟的慢,所以我一直都是用的模拟示波器

网友:
数字的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我的就跟你的机器是一样的用起来就是没有模拟的反应快……

网友:
好郁闷
要测个开机瞬间波形 都测不到晕.....大师傅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点评):
要抓瞬間波形必須設定觸發條件, 不能用AUTO...感覺是使用者對使用方式不清楚所致.

网友:
换吧,模拟的好

网友:
数字的当然没有模拟的好用啦

网友(点评):
你怎么知道的?

网友A:
看样子真的得换模拟的,,转让了  ,,,有想要的加QQ554541412 全新的 才3个月不到 有保修期....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着急出手了
多研究研究
现在的数字的随说国产货但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1102C就感觉很好了

网友:
楼主,你用过多长时间的模拟示波器?别人说不好,你就全信了?

网友:
正在用同款示波器的飘过,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低端价格就是低端产品,不过修主板显卡这些足够了!!

网友:
我用的优利德的。。贵不了多少。。感觉还不错。

网友:
泰克的不错,没有那么花骚,够用就行。

网友:
模拟的示波器,信号一闪而过,不如数字的可以存储固定,慢点怕什么,比你反复开机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真的得换模拟的,,转让了  ,,,有想要的加QQ554541412 全新的 才3个月不到 有保修期....

咋卖
??????????

网友:
是不是表笔的问题?你有把表笔前面的勾套拔掉吗?

网友:
两种机器还不一样吗?

网友:
本人没用过,还想听听大家怎么说!

网友:
不是不好用  而是你不会用  ,你只会用自动与简单的使用,你有没有用过触发测试等功能  ,可以专门测试触发信号的 而且还可以保存数据

网友:
今日刚才入手,明天到货试下,现在有点担心

网友:
本人用的是模拟100M的示波器,就是觉得测个波形调的太麻烦,也有ATUO键了,可感觉不起作用似的,没有像数字示波器AUTO那个好用,按一下AUTO波形就出来了。

网友:
呵呵!我也认为是你不会使用,数字示波器有很多的触发方式,你只用AUTO当然是不好用啦!还是仔细研究下说明书吧。

网友:
学习了还是要环个模拟的

网友:
我刚买了一台  的确有点慢啊

网友:
连到电脑上   结果还死了一次机

网友:
学习了,看了回复,差不多的级别下,不明白到底是数字的好还是模拟的好?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感觉还行,你是否该用单次触发?

网友(2011-11-07):
数字的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用起来就是没有模拟的反应快……

网友:
我用的是泰克2465B  这是HP CQ45 Inter 独显开机到点亮 LPC总线实测波形   反应比较快!

网友:
好好琢磨, 多学点示波器知识

网友(2011-12-12):
本人使用安捷伦54622 感觉模拟的好用

网友:
我买的跟LZ一样的垃圾货  一点没以前用的模拟机爽

网友:
这个关键是看采样率了!

网友:
此款示波器采样率为1G 楼主肯定是设置或者操作问题

网友:
正想买一台示波器现在还不知道买哪款型号的

网友:
这个可以这么说吧

业内一般都有这样的认知:

普源的超频使用,安泰信还有个什么阳是抄袭加扰乱市场,那个什么的得利也就算了,高不成低不就,
强比不过普源,低没有安泰信有性价比,说牌子除了是个殖民地出身,连个洋人都算不上,
要说好还是正经的tek,就这样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个型号,很垃圾啊
没用几次屏幕就坏了,一会紫一会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