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背面有过孔被烧黑得痕迹帮忙看看还有9吗?

楼主(2011-09-22):
这是T40板子       板子有短路    测各大电感没找到短路地方   于是发现了 2个过孔发黑了  感觉是被烧糊过了一样!!!帮忙看看

上面的点得点位图    我测过了那个过孔 有300多 对地阻值··也和旁边的电阻相通!! 这个下面过孔的点位图,侧过了   有300多得对地阻值,上接到网卡下接到南桥  但是不知道这样的的情况是不是进南桥里面了 下面上南桥的点位图     在往下就是扩展坞接口在往下就是PC卡芯片就没了  我测了扩展坞的点到网卡的点有4欧             但是板子的短路我没有细找 只是测各大电感没有而已,不知道是不是这2个烧糊了的过孔夹层短路了
   我插直流直接上1A多我立刻拔了

网友:
可能是板层之间有短路。

网友:
上个2A烧,没准能烧到不短路去

网友:
我也觉得板层短路了。。。

网友:
中层知道修复的机率小噢

网友:
直接换板了

网友:
新手路过~~~

你这么做 是不对的

凤凰捏盘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看来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A:
这不一定是显卡下面的断路的地方,可能是显卡的发热量大过孔上面氧化了,在希捷的硬盘板子上面经常能够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一定是显卡下面的断路的地方,可能是显卡的发热量大过孔上面氧化了,在希捷的硬盘板子上面经常能够看到

那又莫有影响    有可能会是夹层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句话太不现实了····

等你试过就知道什么是现实了。有些板层轻微短路,用大电流烧了以后断开又正好没损坏电路就好了,我就烧过。反正都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不好处理!处理不好上机就会起火!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