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09 严重偏色,求高手指点,倍加感谢!

楼主(2011-09-22):
HKC S2209 点亮以后严重偏色,通常用的XP桌面壁纸,绿草地变成蓝色,天空变成了橙黄色,各个页面本应白色的底色全部变成了黑色白字,经过检查VGA线--显卡都是好的,由于这个屏分辨率是1920*1080,手头没有这样的通用版,不敢太确定驱动板有问题,根据经验看驱动板8成没有问题,想问下各位大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问题,有的请给你答案和产考谢谢~下面把图给大家看看,请大家费心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自己沙发自己先坐下嘿嘿~大家帮忙帮忙分析下感谢!

网友A:
你自己怎么不先测量灯管?上来就甩两字   :咋办?

网友B:
测量一下RGB,进工厂模式调一下

网友:
只有用通用板刷程序点屏划分故障范围。

网友:
是不是被磁化了,我遇到个显示屏 一部分磁化,然后用磁铁扫一下 好了!如果不是硬件问题。建议试下

网友(点评):
液晶还有磁化一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怎么不先测量灯管?上来就甩两字   :咋办?

缺绿色吧!打一下红绿蓝的阻值看是否一样,

网友:
显示器的菜单的颜色正常不?

网友:
灯管有没老化 还有是三基色出问题  看偏哪一种色   打RGB的对地阻值  排除是显示器还是主板的问题    vga口花vga线  匹配电阻  Scaler芯片  找RGB到SCALER电路看哪里出问题

网友:
功能键设置下恢复出厂设置,看下是不是里面程序乱了。

网友:
灯管没问题的,灯管有问题的话不会出现这个样的现象,一般都是暗淡或者发黄微微红,或者是不亮没背景或者亮下就灭

网友:
看到你的故障,和我的故障差不多,目前还没有通用版代换看看,准备买一个通用版来换换看看那里的问题,初步怀疑是MCU需要重新刷一下。 你也测测RGB的对地电阻是否正常。如果线没有问题,对地电阻没有问题,那么就可以考虑是MCU的问题了。
有台液晶显示器,颜色对不准是怎么回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027-1-1.html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不是的话,就看看屏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绿色吧!打一下红绿蓝的阻值看是否一样,

就是缺少绿色能否有详细的具体测量方法和步骤谢谢!有地话麻烦您帮兄弟提供个参考谢谢!

网友:
vga接口的123脚到地的阻值一般是7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RGB,进工厂模式调一下

更郁闷的事测量过RGBD对地都是75-80之间,进入菜单和工厂模式里面的颜色依然不正确,现在脑袋都大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刷刷程序试试!

网友:
我有台和你的一样,灯管和通用板都换过了没用,是屏的问题!!!!!!!!!!!!

网友:
测RGB的对地电阻如果是正常的。 直接用通用版点屏看看屏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