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35战神版不认SATA 求思路!

楼主(2011-09-22):
     盈通P35战神版可以点亮,不认硬盘,南桥为82801IB,此板有6个SATA口,4个红色的口,是由南桥引出的,还有两个黑色的是由JMC393芯片提供的,IDE接口也是由此芯片转接而来.6个口都不认硬盘,接IDE口光驱也不认.拆掉网卡,声卡,串口芯片,写BIOS,更换I/O 83627DHF,换南桥,故障还是一样找不到硬盘!如果是串口耦合电容的问题的话,不可能6个接口耦合电容都损坏吧!怀疑是PCI复位的问题,查PCI A15复位为3.3V,也应该是正常的!更换74HCT14,故障现象也是一样!没思路了,请大家支招!
     另还有一片同型号的板也是盈通P35战神版,一模一样的,电压,时钟正常,不跑码,BIOS换过,南桥跟前面的那一块板对换过.还是不跑码,PCI A15有3.3V高电平,与前面一片不认硬盘的板,开机时诊断卡复位灯都是亮一下就灭,唯一不同的就是这片板按复位针,诊断卡灯不亮,只有开机的时间才亮一下灭掉.跑主板复位针线路,一路到时钟IC了,应该还有另一路,没查出来.也无从下手,没思路了!请各位大侠支招.
      以前遇到不认硬盘的问题,都认为是南桥的问题,因为没有BGA都放弃了,现在整了个BGA,换掉南桥,还是不认硬盘.才明白这个问题以前一直没弄明白过.这次又遇到了,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是不能手动复位了,按这个修理吧

网友:
用两个故障板的桥兑换不是好办法

网友:
检查一下这六个SAta口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漏电的,有可能保护了

网友:
SATA时钟查了吗?

网友A:
从上图看,南桥的SATA模块也就三个模块,供电、时钟、信号。
最好用示波器确定这三要素是否正确。

网友:
虽然不是好办法,但是也是没有配件时的好办法,因为两个板的故障不一样,两个南桥都是SATA模块还的可能性本身就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图看,南桥的SATA模块也就三个模块,供电、时钟、信号。
最好用示波器确定这三要素是否正确。

谢谢6楼的朋友,找不到测试点,希望有此板图纸的朋友,共享下!!

网友:
自已顶上去,问题有突破性进展,查得时钟IC的最后一脚没有波形输出,对照,另一片板时钟IC的最后一脚,有波形输出,怀疑时钟IC损坏,此板时钟IC型号为:RTM875T-511。两板时钟IC对调后,先前不亮机的板可以亮机了,也同前一片一样找不到硬盘。原来找不到硬盘的板,不亮机了。到此断定,时钟IC最少有一片是坏的,以前找不到硬盘的板的时钟IC,换到以前不亮机的板上,可以亮机,但是仍然是找不到硬盘,断定这片时钟IC也不良。!明天找这个时钟换试试,如果故障排除再来报道。

网友:
今天找了一片一模一样的好板,更换RTM875T-511后,OK,确定为时钟芯片坏引起。第一片找不到硬盘的板,应该是100M时钟没有产生引起,第二片板,直接时钟芯片OVER了!!!!搞了两天,总算有收获。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图片就再好不过了!以前蹦到过类似的,不过加焊南桥就哦了!楼主等解决问题了在论坛上回复小弟一下!很好奇!!!

网友:
数码相机被借走了,RTM875T-511,淘宝上订一个要25块,还没货,唉,这世道!!

网友:
刷个 BIOS  换 SATA 那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2016-10-06):
这还修什么啊,直接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