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和复位问题

楼主(2011-09-22):
一块富士康945,不触发,量电池3伏,cmos跳帽有3伏,开机排针5伏,晶振0点9,一边没电压,换了个,可以触发了,问题来了,没复为。郁闷,在量下晶振的2脚电压,没想到表笔触到晶振复位就出来了,还跑码,奇怪?等30分钟后,在次触发还是没复位,晶振连接协容和个电阻,电阻进了南桥,只要表笔碰到与晶振连在一块的协容或电阻复位就出来了,还跑码,换了协容还是不行,请高手帮我鉴定下问题,没复为的时候晶振电压正常{:soso__6745816827911191774_3:}

网友:
在换换晶振试试啊

网友:
那是晶震坏啦,换的时候最好把那两个协震电容也换掉!不过就算你换好,可能也会不稳定的!

网友:
可能你换了个不正常的晶振

网友:
真是 晶振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