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SV 显卡BGA后开机后提示BIOS密码,解密后CHECKING NVRAM 解决方案

楼主(2011-09-22):
如题:查询ASUS官网,提示结果为BIOS问题,由于开机后快速能进入BIOS,进入BIOS中,发现有能够提供刷BIOS的功能,根据此方案,从官网下载BIOS,取下硬盘把BIOS程序存到硬盘中,再回装入机器内开机进BIOS中,刷写后成功进入系统。如图:

网友:
以前碰到过,但那个进不去BIOS,最后找了块料板的换了上去。

网友:
这样可以的哦,我以前asus也刷过

网友:
我也是,做了显卡,开机出密码,NND我从TB花30买了个密码出入后出现CHECKING NVRAM,升级N个BIOS版本还是一样,救命啊

网友A:
因为开机画面速度太快,而BIOS日期就在第一行,看不见所以用数码相机录下开机画面,回放一下,就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开机画面速度太快,而BIOS日期就在第一行,看不见所以用数码相机录下开机画面,回放一下,就 ...

用Pause这个键可以暂停住开机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ause这个键可以暂停住开机画面。。

我试过了,在清BIOS后,PAUSE好用,能看到第一行,而机器都安装上后开机,屏幕速度非常快,来不及按就过去了。

网友:
呵呵  华硕基本上都有更新BIOS功能

网友:
华硕的机器BIOS 里都有刷新工具的。。直接下到硬盘刷新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
我的华硕x51L也是,可问题依旧啊。。。高手解决一下啊

补充内容 (2011-10-11 18:55):
重刷bios,不能要从官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