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1912wb 慢慢变白屏

楼主(2011-09-22):
优派 VA1912wb  奇美屏 型号 A190A2-H01

刚开机显示正常 慢慢变白屏  过程时间 冷机开 时间在1分钟内  热机在 10秒内

想请教有经验的高手 故障最有可能出现在哪部分?

补充内容 (2011-9-25 18:46):
已解决
是8761E虚焊了

网友:
驱动板,和屏都有可能,这得看驱动板电压变化不变化,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上的问题大

网友:
我刚刚就遇到和楼主一样问题的机子  是5V供电变成3.8V  我直接从电源板上飞了个5V就OK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台这样现象的显示器,在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用吹风同吹吹又好了,但是过不了多久又出来,在夏天的时候就没有事,连续用几个月都没见,后果把它给卖给别人了。

网友:
我这台 屏上电压 V13.8 V5 V3.3 都正常 VGH 22V  VGL -7 V
就有一个电压没标注 从开机5V 慢慢降

网友:
那个5V是不是开启电压哦

网友:
楼上飞线的,是驱动板的供电么?

网友:
把屏线换了试试  试过屏线接口因受热融化导致电阻变大 5V屏供电下降。

网友:
很好 ,很好 。

网友:
测5V或者12V是否稳定,感觉滤波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搞定了 是屏电路上的8761 虚焊了
害我还定了一块 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