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坏了,哪位大侠能给点意见啊!

楼主(2011-09-22):
我的一个电源,因为不小心导致待机输出(+5V,2A)和-12V短路了,只见电源冒出一股青烟,然后就歇菜了!还没有拆开,有谁知道是哪个器件坏了啊?十分感谢!

网友:
你不拆开 谁会知道哪烧了啊?
   待机输出(+5V,2A)不一定会坏,倒是-12v短路可能坏。我以前做监控的时候单接+12v,24小时都不烧电源。

网友:
     恩 这个是什么地方坏了呢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
拆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打开上图~!

网友:
都冒烟了,打开电源看看,故障部位应该挺明显了。

网友:
有青烟冒出来,可以肯定有电容爆了,也许换电容就好了。试试吧。

网友:
打开电源看看

网友:
周末回去将它肢解了分析,决心修好。最近在用报废的电脑电源改造可调电源,为大容量锂电池做充电器。什么都弄好了,结果测试时不小心短路烧坏,功亏一篑啊!昨晚有重新折腾了一个,但是调压效果和压降没有坏的这个指标好,所以想修复。

网友:
改造花了一晚上的功夫,壳子都装好了,结果烧坏,顿时心里拔凉拔凉的,都不想将电路板再拆下研究了(因为要焊下电源进线才能取出),打击那个大啊,所以又重改了个新的。

网友:
你忘了维修流程吗   拿到手第一就是   眼看
看都不看 就判断

网友A:
流程当然懂啊,看我下边的帖子,主要是暂时泄气啊!折腾了四个多小时弄好的东西,突然坏了,都不想再重新研究了,感觉乱七八糟的。所以需要暂时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流程当然懂啊,看我下边的帖子,主要是暂时泄气啊!折腾了四个多小时弄好的东西,突然坏了,都不想再重新 ...

心态要好啊

网友A:
周末时间多了继续折腾,修好估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末时间多了继续折腾,修好估计是没有问题的。

加油吧

网友:
改天如果能修好,当上图及维修过程,为大家参考!

网友:
昨天回去瞄了一眼电源的外壳,型号是ATX2500-65PC,上海宇力电子生产的,因为忙着给锂电池组做均衡充电,就没有管它,明天拆!

网友:
废物利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
估计是输出部分二极管和整流管烧坏了。

网友:
楼主功力应该不浅啊,修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