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适配器求指点

楼主(2011-09-22):
笔记本适配器 19V 3.46A的,如图,通电指示灯不亮,无输出,有类似继电器卡嗒卡嗒的声音,仔细看电路,没有发现损坏的元件,高手指点下,是啥原因啊

网友:
查看次级的整流管有没有短路。卡嗒响一般是由于次级有严重短路

网友:
谢谢,一会测测电路

网友:
楼主说的声音是是过流的的毛病.

网友:
卡嗒响一般是由于次级有严重短路

网友:
变压器的响声吧,我有见过的,

网友:
次级无输出啊,应该是短路,变压器一般不响吧

网友:
把输出的线摘掉。我修过两个HP的适配器都是电源输出线在根部碰线短路了。

网友:
线测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虚焊点存在?

网友:
主电容旁的二极管,正反向都是导通的,是不是它的问题,拆下来上面什么标示还没有?如何替换啊

网友:
笔记本电源如果是原装的,不是电源线接口短路和整流管短路的话,电容没爆,,就比较不好修了,双面PCB走线的,没图子,,配件没有,背面还封胶的,基本是扔了的,!

网友:
看样子是,但是拆下来的那个二极管有型号吗?怎么换个上去看看?

网友:
顺便问下,主电容旁边二极管的型号?拆下来看不到任何标示

网友:
这种短路现象应该重点检查滤波电容有无漏电和开关变压器次级有无短路。

网友:
这里没有继电器,是变压器在响

网友:
等待高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