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维修流程

楼主(2011-09-22):
拿到一块主板首先目测  然后怎么样点呢??高手 指点啊

网友:
目测,有无明显损坏元件,有无断线或掉件,
上机还原故障,然后CMOS放电。后继工作。。。。
1量ATX电源12V,5V,3.3V对地阻值
1.        橙色3.3V  (1,2,21)10欧以上
2.        红色5V    (4,6,19,20)80欧以上
3.        黄色12V    (10脚)200欧
12V短路不可以强制触发,其他可以,摸有无发烫芯片,有则该芯片坏。
2.量CPU的核心供电:
   上管D极  80欧以上
下管D极  15欧以上

上管D极  200欧以上
下管D极  25欧以上

上管D极  250欧以上
下管D极  20欧以上

上管D极  300欧以上
下管D极  15欧以上

上管D极  200欧以上
754,939,940
下管D极  15欧以上

上管D极短路维修
1.        量上管D极与G极和S极有无短路
        无
                    短
                    路
2.        拆掉上管D极相连的电解电容
3.        确定上管D极+12V是否连接到ATX电源黄色+12V
                    不

4.        拆主电源IC
5.        拆所有小电源IC
6.        拆小电源IC和主电源IC旁边与P4小插头相连的贴片滤波电容
                                                                  有

接4
4.        拆掉COM芯片
5.        确定PCI,AGP,PCI-E槽针脚无损坏
6.        拆1394芯片
7.        确定FAN接口相连元件无损坏
8.        拆掉所有小电源IC和主电源IC旁边所有和+12V相连的贴片滤波电容
3.下管D极短路维修
1.量所有上管D极与G极和S极有无短路
         无

           路
   2.量所有下管D极与G极和S极有无完全短路,如果有换掉此MOS管
            只有D极和S极短路
   3.拆掉下管D极相连的绕线电感
            靠MOS管的一端短路
   4.拆掉短路的那项供电的下管
   5. 拆掉所有小电源IC
6.拆主电源IC
    靠CPU一端短路,
4.确定CPU座针脚无损坏
5拆北桥 (80%)
6拆掉CPU核心的相连的电解电容
7.        拆掉CPU座中间大个子黑色贴片滤波电容
8.        拆主电源IC
9.        换南桥
4.量AGP槽A64脚核心供电对地阻值15欧以上。
A64脚短路维修
1.        量A64相连的MOS管有无损坏
2.        确定AGP插槽内部针脚无损坏
3.        拆掉A64相连的电解电容。
4.        拆掉A64相连MOS管的控制IC
5.        拆掉控制IC旁边的贴片滤波电容,
6.        拆北桥(70%)
五:量内存的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
   1.SDR  168脚 30欧以上
   2.DDR  180或者184   15欧以上
   3.DDR2  197脚       15欧以上
内存核心供电维修
1.        确定内存插槽针脚无损坏
2.        确定核心供电相连的MOS管无损坏
3.        拆掉内存核心供电相连的电解电容
4.        拆掉内存供电MOS管的电压IC
5.        拆掉电压旁边的贴片滤波电容
6.        拆北桥
注意:一块主板上同时出现CPU 内存,AGP三大供电有两个以上同时短路,直接拆北桥。
六插上ATX电源和CPU假负载触发
   不触发时注意
1.        硕泰克478主板要插AGP显卡才能触发
2.        因特尔 HP DELL主板采用SMSC  I/O,上假负载不触发时,一定要上真CPU触发。
3.        自动触发的主板,能关机就是好的
4.        某些462主板可能要插上FAN才能触发
5.        不触发时摸到某芯片发烫时,此芯片一定坏。
七.主板触发后
     1.量CPU核心电压

370        2V或者1.2V-1.35V
478        1.7V-1.95V或  0.9V
462        3.3V或1.65V
775        1.4左右
754,939,940,        1.2V-1.5V
      2.量AGP A64脚核心电压
1. 1X  2X   3.3V
2. 4X       1.5V
3.8X        1.5V或0.9V
注意:AGP核心电压不正常会引起INTER大南桥严重发烫。
  3.量内存的核心供电
1. SDR  3.3V    168脚
2. DDR  2.5      180或184脚   VTT  1.25
3. DDR2  1.8      197脚        VTT  0.9
4.754,939,940,775量CPU  VTT要正常1.2V
5.某些478主板还有1.8V的供电,(由南北桥之间一个独立MOS管提供)
   注意:如果一块主板同时又两大电路无供电,先修AGP 内存供电。
八量主板的时钟信号,
  1.PCI, B16脚,AGP B7脚  方BIOS ,31 脚   PCI-E  A13  A14脚要有频率。
      2.根据数码卡CLK时钟来判断PCI有无时钟,
        CLK灯常亮表示PCI有时钟,CLK不亮表示PCI无时钟。
九,量主板的复位信号
1.        量PCI  A15脚,AGP  A7脚,PCI-E  A11脚,方BIOS  2脚
IDE  1脚  要有3V到5V的电压,按复位开关后有高低高的电压跳变。
2.        根据数码卡RST复位灯来判断PCI有无复位,
       常亮则无复位,一闪即灭表示PCI复位正常。
十,量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PG,参考电压要正常。

十一,CPU工作工作条件正常后取下假负载,上真CPU 触发后,数码卡跑FF/00/CF表示主板不开机,也就是没跑CPU.

网友:
楼上那位太牛啦。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正是新手要的呀,希望再出牛人,

网友:
谢谢 你真的牛人  我不知道怎么样给你加分  可能是 没权限吧 要不然我的分都给了   呵呵

网友:
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学习饼哥的主板维修流程,对于我们这样的新手来说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