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k8m890m2ma不开机不复位维修中,望跟帖研究

楼主(2011-09-22):
        winfast主板。这个板子不太好修,由于采用了专用开机芯片,很多同行都头疼。现正维修中,望大家完善这个帖子,不断研究完善,使这个帖子能成为k8m890m2ma的终结帖子。而且我还会不断完善,因为这个板子我这里不断遇到。
        先前修了几个板子,有不复位,压北桥复位的,有修不了,放弃维修的。
        这个板子,来的时候不开机,清cmos,反复开都不行。测量开机排阵电压有3.3v。测量南桥时钟晶振有压差。于是测波形,当用示波器测晶振的时候开进了。就这样,开机这个毛病就好了,反复开机还能开机,隔天还能开机,解释不通。
       虽然开机了,但不复位。cpu无电压,无内存电压(由w83304g电源管理芯片23脚控制,现在此电压无),桥电压为0.5v,2,5v,0v。正常应为1,8v,2.5v,1.2v(这些电压也由w83304g控制)。测复位排针无电压。
       注1:有朋友的帖子提到,不复位更换了桥的两个管子就好了,虽然测量着并不坏,但换了就好了。我更换无效。压桥无效。
      查复位排针电压经r489,4,7k电阻接3.3v,3.3v有,但排针为0v。复位排针还有两个信号,其中ALL_PWRGD接着w83304g的1脚。也就是全部电源准备好信号。现在这个电压为0v,说明w83304g的电压检测认为各路电压不完整,所以输出低电平,使全机不许复位。
      目前疑问:cpu无供电输出,却有VRM-GD,即:cpu供电0k信号输出,为3v,输出到u35, 即74ahc08的1脚,74ahc08的2脚接复位排针。这两个信号如果都正常后,从第三脚输出cpu-pwrgood信号。现在1脚3v,2脚0v(被w83304拉低了)。

补充内容 (2011-9-24 10:49):
修不好,拿到别的店修,说是芯片83320旁边的小电容坏了。我回来一试还是老毛病,只好又去找人家,一试顺利点亮。难道是我的电源有问题,我用的是两个电源轮换试机的。回来试验竟然两个电源都点不亮,晕哪!教训哪!

补充内容 (2011-9-27 09:26):
今天又来了几个这个型号的主板,其中一块不复位。测量桥电压0.5v ,2.5v ,0v ,不正常。他们的驱动都是由w83304g提供的。测内存为0v,测内存供电w83320g,驱动电压为0v,这个电压也是由w83304g提供的。按压北桥ok。

补充内容 (2011-9-27 09:31):
我认为遇到这个板子不复位,先用一个外接电压4v给Q75强制提供驱动,如果有内存电压,说明内存供电芯片完好无故障。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在北桥虚焊,致使w83304g检测不到桥电压的反馈,不输出驱动,使整机不复位。

补充内容 (2011-9-27 10:09):
这块也是不复位,测桥电压1.5v,2.5v ,0v,前两项正常,cpu无电压,内存2.0v。按压北桥无效,更换cpu正常。

补充内容 (2011-9-27 10:36):
这块是复位不跑码,全板电压正常,压桥无效,换cpu无效,cmos放电ok。

网友:
虽然开机了,但不复位。cpu无电压,无内存电压(由w83304g电源管理芯片23脚控制,现正此电压无),桥电压为0.5v,2,5v,0v。正常应为1,8v,2.5v,1.2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835-1-1.html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

网友(点评):
首先要w83304g正常,内存电压才能出来。

网友:
w83304g的电压是谁给的

网友(点评):
他的主供电时待机5v和3.3v。

网友:
w83304
也是常坏IC,换换试试...

网友:
板子的进展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