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声卡丢失

楼主(2011-09-22):
一块SOYO的SA-amn6si-rl 主板 找不到声卡设备,芯片型号为:ALC861 。这种情况还能维修吗?怎么检测?
芯片

网友:
先查声卡的供电 时钟 正常的话换南桥

网友:
同意楼上的,在声卡供电 时钟正常情况下还是最好先更换声卡芯片,最后再换南桥,或者直接加一个独立声卡!

网友:
个人认为先加一个独立声卡,如果不行的话,在考虑桥的问题!
同意楼主:
1.0
Discovery
同意楼主:
南桥可能性不大。

网友:
这种可以维修,

网友:
要是我就外加独立声卡了,省事,又快
同意楼主:
4.0
顶呱呱工作室
同意楼主:
完全同意!要是修板子你要的钱肯定不会太高!所以直接换,把剩下的时间修别的板子!

网友:
有芯片的话 就换芯片试 没就换独立

网友:
如果修的话楼主怎么收费?加一块声卡也就45元左右!你要是换芯片你能要过45么!还不如直接加声卡省事儿又划算,把剩下的时间修别的板子!(前提是南桥和时钟没有问题,只有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独立声卡制造出来就是给你现在用的!!!

网友:
应该先加个独立的声卡
这样大家都方便

网友:
如果为了探究原因 就研究下吧 毕竟多知道点没啥坏处

网友:
大哥,这个还修吗?加张声卡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