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一个杂牌电源进系统死机。换电源OK。不知道如何维修,求思路在线等

楼主(2011-09-22):
从未修过电源,一个电源进系统就死机,是20针的,换一个电源就正常。拆开发现有一个电容长包了,但更换过还是死机,求思路。还有就是电源光偶可以用显示器电源板上的光偶代换吗?在线等,急!谢过!

网友A:
只要是两脚的光偶都是一样的,查查还有没电容有的鼓包的,有一点点的也不行的,都要换了,容量最好换大一点的

网友:
两脚一样?有点不明白?电容看过了。换了个耐压值更高的。光偶能换不?

网友A:
就是4脚的光偶 跟彩电上,显示器上,用的都是一样的,你 的电源能启动 跟光偶 没有关系的 ,还是要看看电容,还有250V 的两个大电容这些是容易坏的

网友B:
就是4脚的光偶 跟彩电上,显示器上,用的都是一样的,你 的电源能启动 跟光偶 没有关系的 ,还是要看看电容,还有250V 的两个大电容这些是容易坏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84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4脚的光偶 跟彩电上,显示器上,用的都是一样的,你 的电源能启动 跟光偶 没有关系的 ,还是要看看电容 ...

多谢,我刚刚弄了一下,正在烤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4脚的光偶 跟彩电上,显示器上,用的都是一样的,你 的电源能启动 跟光偶 没有关系的 ,还是要看看电容 ...

呵呵,刚才发现有空焊的地方,搞了暂时没有死的

网友C:
光耦怎么不可以换呢,换个试试看看

网友D:
楼主讲一下 到底那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讲一下 到底那里问题?、

一进系统就死机。还是没有搞定 也。撑过了15分钟,刚一分钟又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耦怎么不可以换呢,换个试试看看

可以换啊,同志们换一个光偶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无力回天了。这个生意只有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讲一下 到底那里问题?、

刚刚换了一个光偶,烤机2个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两脚的光偶都是一样的,查查还有没电容有的鼓包的,有一点点的也不行的,都要换了,容量最好换大一点 ...

已经搞定了,换光偶

网友:
光偶只是在待机电路和辅助电源中起作用吧, 跟死机有什么关系呢?  谁来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光偶 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 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