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SHARP老款笔记本开机LOGO过后就显示如此画面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22):
一SHARP老款笔记本开机LOGO过后就显示如此画面:
1000 MHz  Celeron /E CPU
External Cache:128K installed
No Bootable CD In ATAPI CD-ROM
No Bootable CD In ATAPI CD-ROM
Non system disk --insert boot disk and press any key
怎么解决?!硬盘换过内存也换过的,也重新分区做过系统,可以从光驱启动但进入不了PE。等高手指教!

网友:
没有认到硬盘。或者没设好硬盘启动

网友: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路过

悠澜客 -10

网友:
没有认到硬盘。或者没设好硬盘启动

悠澜客 -10

网友:
看看BIOS认盘了没有

网友:
如果能认得到硬盘的话,建议刷下BIOS先

网友:
如果做了系统那就在BIOS里设置从硬盘启动,
若还不行可能需要用纯净版的系统重新安装,好多老机器不支持ghost版的系统!

网友:
再说明一下进BIOS是可以认到硬盘的  换了好几个系统都不行 ghost好用机子解压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