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GE-RH声卡不发声

楼主(2011-09-22):
搞到一块技嘉945PLGE-RH的板子,装上系统后其他正常,但声卡不发生,进设备管理器发现有17项High Defiuition Audio总线上的未知设备,黄色问号,开机就提示发现High Defiuition Audio总线设备,但各种方法都用了就是装不上,驱动精灵驱动人生之类的检测不到有更新的驱动,说所有驱动都安装正常,网上能找到的方法全用了,无一奏效,包括安装UUA(XP3应该是都集成了,我也试过修改注册表把XP3改成XP2安装UUA),各种声卡驱动,重做系统,各种安装盘包括原版安装盘,而且还有个现象,我在主板上插上索尼优盘,系统没反应,没有发现新硬件的提示,我的电脑里也没有可移动磁盘,却在设备管理器里17项“High Defiuition Audio总线上的未知设备”下发现“SONY"字样,前面也是黄色问号,而不是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那里,也就是说声卡和USB接口都没法用。 求各位老师指点,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系统托盘里没有小会喇叭,在控制面板里有,打开后说没有音频设备,各种选项都是灰色不可选,显然是驱动没安装好,但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USB问题解决了,刚才重启后发现硬件能够使用了,但声卡问题还是没办法

网友:
删除?号设备 重新安驱动

网友:
安不了驱动是声卡坏了,安一块独立声卡吧

网友:
你确定你的系统没问题?你用的什么系统?原盘还是GHOST?
GHOST推荐雨林木风
我估计你的系统出问题的可能大于硬件问题
声卡你可以看型号的啊   这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时候最起作用的
如果你确定你的系统没问题  还是没声音
拿么你用安装盘(非GHOST版的)装系统   装完后先装声卡驱动
重启后再装别的驱动

网友:
重装声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