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机子两台.

楼主(2011-09-22):
昨天那台华硕A6000找不到硬盘,原因:加焊BIOS芯片解决。。。。。。。。。无语。。。。。。。。。。
今天联想LA-3691P,大家都懂的,这个机子适配器就是普通的19V适配器,但是*脏话*用适配器不开机,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无语呀。。。。。。。。。。。。。。。。。。。。。。。。。。。。。这个机子以前是烧掉的,我换过IO,待机芯片,充放电芯片,北桥,各种MOS管无数。。。终于开机了,但是用普通适配器却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难道非要让客户买一台可调电源吗?????????????????(更换适配器解决)

网友:
差不多吧,那是高档货啊,

网友:
适配器功率不够 。换个大点电流的那种。

网友:
换个5A电流的电源试下,不过这种电源不好找的

我估计也是适配器问题。。。。

网友:
是啊        多学习啊

网友:
有没有换过别的适配器啊~~

网友:
报废了~~建议换把

你这家伙 到处去刷分

麦克风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变态 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变态的 什么板子忘了 775架构 赛扬D 336  的u ddr1内存 不开机 上测试卡跑码不停 我这电压160-200 不稳 我挂稳压器后电压180-210 开机了 电源换新的一样 前提我现在用的机器 ddr3 双核机器 用此款电源 正常用 无不稳定的时候 同样的市电环境 换主板后 交货给客户
此主板是前一天用4个小时 一切正常 第二天点2小时后发病 声明 不存在电源功率不足一说

网友(点评):
都是变态的机子呀。。。。

网友:
应该跟充电部分有关

的确是可能跟充放电部分有关
这个机子充电部分的确烧掉。。。。

网友:
建议看看电源那边的保险丝,之前遇到个怪问题只能用电池开机的,但充电正常,适配器不能开,也是换了一大堆东西。最后实在没的换了,把保险丝换了结果好了,现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哎,这些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A:
第一台加焊BIOS也能好 奇怪了 。。无语 。 感觉还是桥问题吧

网友:
"把保险丝换了就好了"那不就是保险丝自恢复造成的?

网友(点评):
在笔记本上貌似还没有自复位保险丝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加焊BIOS也能好 奇怪了 。。无语 。 感觉还是桥问题吧

我换过两个桥了。。。复位也有。。哈哈,最后加焊BIOS摆平。。应该是程序问题,加焊BIOS也等于用烙铁头放电吧。。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两个桥了。。。复位也有。。哈哈,最后加焊BIOS摆平。。应该是程序问题,加焊BIOS也等于用烙铁头放 ...

  这。。。样。。。。。放。。。。。电。。。。。无语!。。。。

网友:
不可能是焊BIOS解决的吧? 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加焊BIOS解决的。。我也很是无语

网友C:
那个联想的 你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 现在的普通电源做工可不怎么滴功率估计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联想的 你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 现在的普通电源做工可不怎么滴功率估计不够

嗯嗯,给他换了适配器好了

网友:
呵呵,,,以后遇见这种变态的也得多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