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维升 GeFORCE 6200经典版BIOS

楼主(2011-09-22):
难搞呀 有一个显卡丢失BIOS的显卡 还是杂牌先~~~维升 GeFORCE 6200经典版 有的请提供下下 谢谢
基本参数
型号GeFORCE 6200经典版
芯片厂方NVIDIA
芯片型号NVIDIA GeForce 6200
芯片代号NV44
制作工艺.09纳米
核心位宽256bit
显卡接口标准PCI Express
输出接口TV-OUT接口,1×VGA接口,1×DVI-I接口
性能参数
显存容量128M
显存类型DDR II
显存位宽128bit
显存速度2.8ns
显存封装MicroBGA/FBGA
核心频率400MHz
显存频率700MHz
象素渲染管线4管
顶点着色引擎数3个
3D APIDirectX 9.0c
RAMDAC频率2×400MHz RAMDAC;2048x1536@85MHz

网友:
有这块显卡的 师傅 请看看呀~~~~~~~~~~~~

网友:
难搞呀 有一个显卡丢失BIOS的显卡 还是杂牌先~~~维升 GeFORCE 6200经典版 有的请提供下下 谢谢
基本参数

网友:
难搞呀 有一个显卡丢失BIOS的显卡 还是杂牌先~~~维升 GeFORCE 6200经典版 有的请提供下下 谢谢

网友:
难搞呀 有一个显卡丢失BIOS的显卡 还是杂牌先~~~维升 GeFORCE 6200经典版 有的请提供下下 谢谢
基本参数
型号GeFORCE 6200经典版

网友A:
你试试这个 看看好不好使

pci-eN6200128m128.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个 看看好不好使

这个BIOS 能刷进去 但是我刷进去还是点不亮 我再看一次芯片 居然发现 有一个连锡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