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优派VS12570的主板 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1-09-22):
板号  6315C_V1.0  0107    CPU面向上     左边依次  电源口   网口   USB    音频    右侧   显卡VGA   两个USB    读卡器     CPU N270    北桥   QG82945GSE     南桥   NH82801GBM         上网本        原因是客户插内存的时候 电池没有取  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已换内存供电芯片   还是不行   电流到0.5安  不动   怀疑CPU  MAX8796G  有问题  但换后问题仍旧   不知所措   无示波器

网友:
把CPU做一下BGA就好了!你试试呵呵。。。

网友:
不行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