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修...神舟优雅HP600绿点点花屏,图像还能看清,外接正常。

楼主(2011-09-22):
神舟优雅HP600绿点点花屏,图像还能看清,外接正常,把屏线擦擦不行,把屏线加焊加焊后好了 高兴,可是用一会后又不行,现在还在那放着呢不知该怎么ban  !

网友:
这个应是个独显的显卡吧
考虑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是啊应该想一想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本人也要啊

网友:
希望你可以修出来

网友:
换根屏线啊 先不要动大件  先排除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外接显示器亮不代表显卡没有问题  有的时候外接显示器亮  但是屏幕不亮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加焊屏线是什么意思,量下屏线座子有没有问题,座子跟线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