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触发到0.05掉电是哪里短路了啊

楼主(2011-09-22):
这几天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了谁能给我说一下像这种问题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先检测有无短路的管子,没有到的话可能就是开机芯片坏了或其他芯片!

网友:
杀南桥换IO,再不行干北桥CPU座,此乃杀人越货绝招三式

网友:
开机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大了,当然在换之前,应该测量一下,有没有供电短路的情况

网友:
楼主,我告诉保证通杀,主板坏了。加上豆腐刀的绝活。。无语。。能不能先查查再问?

网友:
开机芯片啊

网友:
做一遍南桥试试 不行就换